[Cadence Sigrity] 怎样在allegro中添加一个层显示元器件高度信息

楼主(2023-12-08):
请教下,大佬,怎样在allegro中添加一个层显示元器件高度信息,能直接单独显示元器件的高度信息在一个层,如图所示

网友:
    你把高度信息显示,找见属性,在里面设置成你要显示的层
    但是一般丝印都会放在顶层或者底层

网友:
    高度信息只有place_bound层有高度信息吧,请教下怎么把高度信息都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