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P2148GQD-XX时,pg是否需要拉高

楼主(2023-12-11):
    如题,在使用这个固定电压输出的芯片时,看到推荐电路里pg要拉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pg空挂也可以正常工作,求问原因

网友:
    根据数据手册的上连接,数据手册用的都是典型电路

网友:
    你确定看懂了PG的定义???

网友:
    PG一般是0D/OC,不拉高可能没有驱动能力。

网友(点评):
一看你就是,老硬件,牛。

网友:
    PG规格书解释是“ Power Good Indicator”,意思是电源正常指示,内部是一个开漏输出电路,是指电源工作正常后会开漏输出。如果没有外部上拉电阻那么开漏输出就不能正常工作。当然它作为一个指示性的输出口,不要这个功能也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内部就是一个npn的管子的c极

网友:
    一般都是开漏的,不用的话悬空也没事

网友:
    PG,用就拉高,不用不处理也中

网友:
    MP2148GQD-XX: Power Good Indicator. The output of this pin is an open drain output. Keep PG pulls up voltage is lower than Vin.
MP2148GQD-XX:电源良好指示灯。该引脚的输出为开漏输出。Keep PG上拉电压低于Vin。
不用可以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