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DN仿真时只仿一路电源与同时仿多路电源,结果有差异

楼主(2023-12-11):
    PDN仿真时,为加快仿真速度  只仿有问题一路电源的情况  与   同时仿多路电源的情况,仿真结果竟然有差异,百思不得解,有没有哪位大神也遇到类似情况的,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差多少,图呢

网友:
    这叫互阻抗,场景是同一个电源网络驱动多个负载;你试想一下,一个VDD给两个负载供电,一个负载电流特别大,一个很小,那个电流特别大的负载会严重影响小电流的负载,造成一种假象,小电流负载看过去的阻抗很大;

网友:
    j建议同时仿多路,这样可靠性比较实际

网友:
    地的原因吧

网友(2024-03-08):
    仿真多路地的压降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