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3.5.1版本内层连接方式

楼主(2023-12-12):
我发现我用AD23.5.1版本打开AD21.9.2版本画的PCB,发现负片内电层的热焊盘变成这样。用最新的AD23.11.1打开也是这样,切换到中文菜单又出现了。

AD23

AD23

AD21

AD21

网友:
找个稳定的版本,尽量用一个版本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1205-1-1.html
    看这贴,差不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1205-1-1.html
看这贴,差不多的问题!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看圖而已.

是看你的設計規則(design rules)怎被改了.

同一个文件不同的版本软件打开显示的热焊盘不同。没有修改设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