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浪涌Surge整改的意义与分析?

楼主(2023-12-12):
    浪涌Surge是指电器开关或突变引起的短暂电流过高的现象。当电器设备在开关、中断或突变的瞬间,电流会剧烈变化,造成电压的瞬时上升,这就是浪涌Surge。
    在日常生活中,浪涌Surge可能会导致电器设备的损坏,或者对人身安全产生威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需要进行相关的整改措施。
    一、浪涌Surge整改的意义
    浪涌Surge整改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电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延长使用寿命,同时也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和电器设备的可靠性;整改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电器设备因为浪涌Surge引起的故障和损坏,降低维修成本和安全隐患,提高电器设备的可靠性。

    二、浪涌Surge引起的原因
    1、电力系统中的故障,如短路故障、接地故障等;
    2、特定设备启停时产生的电流冲击,例如电动机启动时会引起瞬时大电流;
    3、大型电器设备突然停电或启电,产生的瞬态过程。
    三、浪涌Surge整改的措施
    1、安装浪涌保护器:浪涌保护器能够有效地吸收浪涌Surge,保护电器设备不受过电流的影响。安装浪涌保护器是最常见、最有效的整改措施之一;
    2、使用过电流保护器:过电流保护器能够在电流超过设定值时自动切断电源,避免电流超过设备承载能力,从而引起浪涌Surge;
    3、加强维护和管理:定期检查和维护电力设备,及时发现和排除可能导致浪涌Surge的问题,例如接地故障、线路老化等;
    4、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对浪涌Surge的认识和防范意识,正确使用电器设备,合理安排设备的启停时间,避免突然启停带来的浪涌Surge。
    四、浪涌Surge整改的案例分析
    以某厂房为例,该工厂的生产线上有多个电动机,由于设备突然停电或启动,引起浪涌Surge,导致设备损坏和电力故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工厂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
    1、安装浪涌保护器: 在每台电动机的电源接线盒上安装了专业的浪涌保护器。这些保护器能够识别并吸收突然的电流冲击,保护设备不受损坏;
    2、加强员工培训: 对生产人员进行了针对浪涌Surge的培训,教育他们正确使用设备,合理规划设备的启停时间,减少浪涌Surge的发生;
    3、定期维护和检查: 对电力设备进行了定期维护和检查,及时发现并修复潜在的故障点,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

    通过以上整改措施的实施,该厂房的浪涌Surge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电力设备的故障率显著降低,生产效率和安全性得到了提升。

网友:
    器件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