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路的并联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2023-12-13):
晶振电路的并联电阻有什么用?
在晶振电路中,并联电阻是一个重要的元件,它与石英晶体谐振器并联连接。并联电阻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1.频率调节
并联电阻可以调节晶振电路的频率。当并联电阻的值发生变化时,会影响电路的阻抗,从而改变石英晶体谐振器的振动频率。通过调整并联电阻的值,可以对晶振电路的频率进行微调,使其精确地稳定在所需的频率上。
2.改善电路性能
并联电阻可以改善晶振电路的性能。在晶振电路中,由于石英晶体谐振器的Q值较高,电路的阻抗会受到频率、温度等因素的影响。并联电阻可以提供额外的阻抗,以抵消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改善电路的性能。
3.增加电路稳定性
并联电阻可以提高晶振电路的稳定性。当电路受到外界干扰时,并联电阻可以抑制干扰信号对电路的影响,从而减小频率偏差和相位噪声。这有助于提高晶振电路的稳定性和精度。
4.保护石英晶体谐振器
并联电阻可以保护石英晶体谐振器免受电流冲击。在晶振电路启动或关闭时,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瞬态电流,这些电流可能会对石英晶体谐振器造成损坏。并联电阻可以限制电流的大小,从而保护石英晶体谐振器免受损坏。
在选择并联电阻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阻值范围:根据电路设计和频率调整的需要,选择合适的阻值范围。
稳定性:选择稳定性好的电阻,以确保其阻值不会随温度、时间等因素变化。
功率容量:选择功率容量足够的电阻,以承受可能的瞬态电流和电压。
温度系数:选择温度系数小的电阻,以减小温度对阻值的影响。
总之,并联电阻在晶振电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调节频率、改善电路性能、增加稳定性以及保护石英晶体谐振器。在设计和选择并联电阻时,需要考虑电路的需求和环境因素,以确保晶振电路的稳定性和精度。

网友:
    晶振需要合适的匹配电容

网友A:
本文檔沒有多餘的廢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文檔沒有多餘的廢話!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文檔沒有多餘的廢話!

    狗哥,你還藏著多少寶貝,統統交出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狗哥,你還藏著多少寶貝,統統交出來、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狗哥,你是不是私藏了很多经典内涵的段子,都发出来。

    看!光克里斯多Crystal)這個主題就 ˊ250MB。@_@!!!
    放不下啦!晚上給你。上次灌到一個叫 Bluskly 的擺渡雲盤,才 2GB 三字經就罵出來了。>_<|||

网友(2024-02-15):
    一般这个电阻式1MΩ,但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具体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文檔沒有多餘的廢話!

    :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2024-04-12):
    有一些晶振在手册中只标注了频率范围,如果想得到特定的频率,该怎么去选择具体的的外围电路参数呢

    文檔丟出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