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地环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3-12-13):
    如下图,PCB地环对板子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对信号,电源干扰,电路耦合,串扰都会造成影响

网友:
    这个不是地环,可能是用来装屏蔽罩的

网友:
    Ground Via Fence接地圍籬)也可以設置於印刷電路板四周,對整塊印刷電路板做輻射阻絕,有時候也能阻擋來自刷電路外部的靜電。

网友(点评):
这个叫法拉第笼。和图片中不同,图片中那个线应该在阻焊层。 仔细看,pcb顶层空白区域是铺铜的。在顶层铜皮开窗,和焊盘功能就一样了。

网友:
    楼主可以把你说的地环标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