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EMC测试超标如何整改?

楼主(2023-12-13):
    一般的数码产品做CE认证需要做的是电磁兼容指令EMC测试。那么在认证过程中,如果EMC测试结果超标了,该如何处理呢?这里介绍几种不同产品EMC测试超标的整改方法。
    一、家电产品EMC测试超标常规的解决方式
    1、更换马达碳刷或马达电感;
    2、马达碳刷一端对地加Y电容或更换电容参数;
    3、电源线或控制线上套磁环。

    具体的方案:
    1、在频率9KHz-1MHz,电源输入端加X电容和电感(共模、差模)或更换电容和电感的参数;
    2、在频率500KHz-10MHz,屏蔽变压器。更改变压器初次级之间Y电容的参数或加共模电感及调整电感参数;
    3、在频率10MHz-30MHz,在MOS管和场效应管的引脚套磁珠或调整接地方式。
    二、音视频产品
    1、晶振引脚对地加电容及两脚之间并电阻,在时钟信号线上根据对应的频率串BEAD;
    2、在数据连接线上套磁环;
    3、屏蔽解码板接地或屏蔽干扰源;
    4、信号接地方式(多点接地、串接、并接)。
    ESD部分:
    1、屏蔽IC接地;
    2、电路元件安全距离;
    3、阻隔放电路径;
    4、I/OPort接脚,与外壳地相接;
    5、增长放电路径。

网友:
    EMC测试,即电磁兼容性测试,是对电子产品在电磁场方面干扰大小(EMI)和抗干扰能力(EMS)的综合评定,是产品质量最重要的指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