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outkeepout 可否单独允许gnd进入

楼主(2023-12-13):
如果我创建了一个routkeepout 的shape,在下面只允许gnd进入,其他信号不可进入(进入报drc)。是否有方法?谢谢。

网友:
    铺静态铜就行了

网友:
    编辑routkeepout属性    edit→Properties→Shapes Allowed

网友:
    1.在CM规则——Propeties——Net——Route/Via Keepout Exception里建立允许走在RouteKeepout上的RKOgroup,比如RKO1。
2.绘制keepout,菜单Shape——Rectangular,面板option里有Assign to Keepout Group,下拉选择上面建立好的RKO1。

网友A:
可以的,在规则里面把网络创建个RKO Group组,画区域的时候选择这个组就可以了,不在组内的信号进来都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在规则里面把网络创建个RKO Group组,画区域的时候选择这个组就可以了,不在组内的信号进来都报错

谢谢,这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在规则里面把网络创建个RKO Group组,画区域的时候选择这个组就可以了,不在组内的信号进来都报错

    请问这是哪个版本的?我的16.6新建不了

网友:
    这个一般会在哪里用到呢

网友:
    mark 一下,备用。

网友:
    学习到了,下次试试

网友(2024-08-01):
    如果楼主是16.6的版本,那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