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网表默认路径

楼主(2023-12-14):
请教allegro的网表默认路径不在当前的文件下面,默认路径无规律,有些时候指向封装、其他PCB的文件夹等等。每次想要指定网表路径,他都会乱选一个位置,离当前文件夹比较远。
    请教allegro设定网表默认路径在当前的文件下面?
16.6版本,补丁112。

网友:
    同问,我也想知道网表导入路径怎么设置默认成上一次的导入路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在另存为文件的时候,吧这个沟去掉。导入网表就可以默认在这个工作目录下。但是我另一个PCB导入网表,也会默认指向这个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