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设置一组netclass,对内对外的不同间距?

楼主(2023-12-14):
大家好,请教一下,比如一个板子有一部分是1000V的高压网络,其余部分都是12V的低压网络,那么能否设置这组高压netclass 对内(高压)是0.3mm间距,对外(对低压)做5mm间距。。。。能实现吗,如何设置。           尽量不要用Room来设置,因为高压和低压是比较交错的。

网友A:
    可以,先设置高压netclass对All间距未5mm,再设置高压组内netclass对高压组内netclass间距为0.3mm,保证后者优先级高于前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设置高压netclass对All间距未5mm,再设置高压组内netclass对高压组内netclass间距为0.3mm,保证后者 ...

感谢回复,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