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什么组件或设计,可以仿止连接线插拔所引起死机...

楼主(2023-12-14):
请问用什么组件或设计,可以仿止在两部机器之间因为音讯连接线插拔所引起系统死机现象?

网友A:
仿止连接线插拔所引起死机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连接线问题:仿止连接线的质量不好或者接触不良,可能导致电脑死机。
2接口问题:仿止连接线与电脑接口的接触不良或者接口松动,也可能导致电脑死机。
3电源问题:仿止连接线的电源插头松动或者接触不良,也可能导致电脑死机。
4软件冲突:某些软件可能与仿止连接线存在冲突,导致电脑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止连接线插拔所引起死机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连接线问题:仿止连接线的质量不好或者接触不良,可 ...

感谢你的回答!
想问硬件方面的PCB布局或保护件,于防治两机之间AC电位差的对策方式?

你的線裡面應該有電源吧???
这才是好问题。防止电压差烧东西,用防反插头就好了。 如果只考虑电源和地接反,可以考虑mos防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