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单独设置无网络的通孔 TH-HOLE 到铜皮的距离

楼主(2023-12-14):
大家好,请教一下,AD如何单独设置无网络的通孔 (TH-HOLE) 到铜皮的距离。

因为设置了一个netclass, 让它对 all  都为 5mm,铺铜的时候,无网络的通孔也是 5mm,这样导致铜皮被吃掉很多导致变窄,痛流能力很弱,所以想着 让无网络的通孔间距为 0.3mm便可。如何操作呢

网友(点评):
沒有"TH-HOLE", 只有"導通"孔"TH-PAD"代表"PTH"的PAD和VIA , "HOLE"是代表"NPTH"沒有導通性.

网友A:
试试看这个,大体思路就是通过条件规则来设置一个特例,优先级高于default rule.
LAYOUT->Setup->Design Rules->Conditional Rules->Source rule object 选择你要的单个信号或者class -> Against rule object 选择层面 ->Create ->Matrix 设置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这个,大体思路就是通过条件规则来设置一个特例,优先级高于default rule.
LAYOUT->Setup->Design R ...

你这个是AD软件吗,怎么找不到你说的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AD软件吗,怎么找不到你说的选项

抱歉,我看成PADS了。 在altium, 用添加PAD做成的NPTH和PTH属性都是焊盘,在规则里似乎不太好区分。我想到的办法是,用圆形convert成TH-HOLE,然后把低压电源设一个class, 低压电源和低压电源之间再设一个规则,其中 copper to copper 取较小的间距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