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铺铜遇到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23-12-14):
,不能铺铜,大家有啥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在PADS中,铺铜工具用于在PCB上铺铜。以下是关于PADS铺铜的一些信息:

1.放置Cooper区和禁止Cooper区:Cooper区是完整并且填满的铺铜区,适合电源部分的整块铺铜。如果该区域中有走线或过孔,也会直接覆盖,因此放置Cooper区域的时候要注意。
2.放置Cooper Pool区和禁止Cooper Pool区:Cooper Pool区域跟Cooper类似,但是铺铜的时候,会自动把过孔和走线让开,而且只能用在顶层和底层,适合表面的大面积铺地。
3.放置Plane Area和禁止Plane Area区:Plane Area适合混合信号的内层。如电源层,有多种电源的时候,不同的电源分配不同的Plane Area。
4.贴铜(Copper)功能:贴铜Copper 与灌铜Copper Pour 的不同点在于,画完Copper 的外形框之后,对其内部全部铺铜,而不避让任何的网络和元件等等目标;而Copper Pour 的外形框完成之后,进行Flood,它将以完全间距的距离避开不同网络的焊盘、过孔等目标,而对于同一网络的目标,采用花孔或者Flood over 进行连接。

网友(点评):
你忘了說層面設定時, 何時必須指定NET, 才能鋪銅.

楼主(2025-09-17):
PADS 铺铜遇到的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