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568行业定制主板信号抗扰传导实验整改方案验证

楼主(2023-12-14):
为了整改验证RK3568行业定制主板CAN口的抗干扰能力,在可靠性测试实验室内对定制主板进行了信号抗扰传导实验,其测试环境如下图所示。
1. 实验目的
图1.1测试实验环境

为了滤波,起到一个抗干扰的作用,需要对RK3568定制主板CAN口进行调整,如下图所示需要在L11位置的C82、C84增加两个30pF的电容。

图1.2原理图
图1.3底板调整位置

2. 实验过程2.1       接线
RK3568定制主板通过12v电源供电,底板上的can1口用双绞线和电脑连接,中间通过耦合夹,信号注入器,注入到耦合夹上。在底板上连接一根泄放的地线,然后再连接can的收发器与电脑进行通信。

图1.2 can收发器与电脑通信
2.2       实验过程
在第一次测试中,干扰脉冲频率为7MHz,can口出现通信异常的情况,排查后发现为can收发器与电脑连接被影响,导致can通信出现异常。

图2.1实验设备显示图
为了消除此影响,我们将电脑和can收发器移出实验室,通过LikeCANTest软件查看can口的收发情况,继续进行实验。

图2.2第二次抗扰实验
将电脑和can收发器移出后,实验在干扰脉冲频率为31.4MHz时,can口通信仍出现异常。

图2.3第二次抗扰实验设备显示图
随后继续排查,发现C82和C84两个位置的电容30pF改到10pF能更好抗干扰,更改电容后,进行测试,一直到干扰脉冲频率为100Mhz,测试仍未出现异常。
图2.4修改后的原理图
图2.5实验设备显示图

网友A:
开发板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什么价格

tengfei281314 加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