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拟合实际去嵌走线发现的问题,请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2023-12-14):
使用ADS最近联系拟合实测去嵌走线的S参数,发现两个问题,

1,调整完DK及拟合完线宽,间距值为4.4/7.6,(85ohm阻抗)然后想要验证一下阻抗,就用ADS软件自带的CILD测试了一下结果发现结果竟然有95ohm 然后又用了另外一个软件算了一下大概83ohm,差别这么大吗?是哪里搞错了吗?

2,如图所示关于拟合完的走线的回损感觉不是很正常(s55的曲线)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点评):
上面第一種中間和上下銅箔厚度都設錯了(要自己輸入). 因為最下面的軟體 PCB Toolkit 厚度是用 選擇的,會比較正確.

网友(点评):
厚度0.5mil 不等於 0.5oz, 而目前以1.0oz居多.

网友(点评):
说出了,我想说的

网友A:
    老师的回答很到位
    厚度0.5mil 不等於 0.5o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的回答很到位
    厚度0.5mil 不等於 0.5oz

半oz铜箔厚度平均0.7mil,内层铜箔蚀刻后修正减0.2mil,实际厚度0.5mil这个问题影响很大吗?

网友(点评):
PCB Toolkit 有單位轉換自己試吧. 蚀刻后大都是減線寬, 厚度因有藥水不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