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整体厚度

楼主(2023-12-14):
    我有一个芯片,封装其他都一样,只是因为治具的问题,会有2种封装厚度0.6和1.0mm,想请问下厚度会影响芯片封装什么点?是不是只会影响应力和热阻?哪种厚度散热更好?

网友:
    封装整体厚度、应力和热阻是封装设计中的重要因素。

1封装整体厚度:
    封装整体厚度通常是指从芯片表面到封装外层的总厚度。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芯片尺寸、引线框架设计、模塑材料选择等。在封装设计中,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确定合适的封装整体厚度。

2应力:
    在封装过程中,由于材料性质、温度变化等因素,会产生应力。应力可能会对芯片和引线框架产生影响,导致性能下降或损坏。因此,在封装设计中,需要采取措施来降低应力,例如选择合适的材料、优化引线框架设计等。

3热阻:
热阻是衡量封装将热量传递到周围环境的能力的一个标准。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封装材料、引线框架设计、模塑材料等。在封装设计中,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确定合适的热阻。

网友:
    还是大学问啊。

网友:
    塑封吗?啥封装形式?最后选的哪个厚度

网友(2024-05-07):
    塑封体厚度主要影响Die Thickness,Wire Loop Height。一般来说厚度增加,die 本身强度也增加了。热阻会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同种塑封料薄型的散热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