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脚的变压器

楼主(2023-12-18):
请问下,这种6个脚的变压器原理是咋样的。

网友:
應該是一樣的!

RB Series.pdf

网友A:
A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growth increases, the network speeds become higher and higher as well. 3-line common mode chokes, which are used in the Ethernet transformer cable side to increase the attenuation in all three of the lines for 10G Ethernet applications, thereby further improving CMR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growth increases, the network speeds become higher and higher as well. 3 ...

    谢谢版主!但是看图片,每2个脚是一组信号线,如果其中两个脚是抽头,应该不会形成一个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端大電流共模電感扼流圈. (而且是客制化的.)
為何確認為DC, 因為漆包線粗細不同,

谢谢!这个确实是用在但是看图片,每2个脚是一组信号线,如果其中两个脚是抽头,应该不会形成一个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環形線圈是能拿來當變壓器, 但非你圖片是繞在一起, 而是分邊.

    有關中抽頭是繞線兩組數的串接, ...

    感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