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批量删除或者隐藏value值呢?

楼主(2023-12-18):
请问,AD如何批量删除或者隐藏value值呢?就像orcad Capture一样可以可以编辑工程属性,然后删掉所有的value值

网友:
    有的,Shift+F点击元件后过滤元件,或者在过滤器(漏斗图标)上只选中元件,框选要元件后按F11,点击左边的眼睛就可以进行显示/隐藏切换。一般大部分人使用AD的人元件参数值都填在comment,coment参数默认是有的,而Value参数每个新放元件都需自行添加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