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查找小于某一长度cline segs的skill

楼主(2023-12-18):
    哪个大神有可以查找小于某一长度cline segs的skill

网友A:
    自己写一个吧 应该用不到20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一个吧 应该用不到20行。

    不会写啊,大神

网友B:
    潜水了那么久终于可以解决坛友问题了。抛砖引玉下,10行解决
    加了个对话框让你输目标宽度,小于目标宽度高亮。
    这个参考了版主deargds的十天学会Skill中的例程,写的教程真的良心,就是什么时候把最后两天的给更出来啊?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157&highlight=%CA%AE%CC%EC%D1%A7%BB%E1Skill

    axlCmdRegister( "test2" 'test22)
    defun( test22 ()
            wanna_length=axlUIPrompt( "Enter Length" "?" )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invisible" "clinesegs") , ?onButtons (list "clinesegs"));设置FIND过滤条件
            all_cline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全选,当前设计中所有的clinesegs放入all_cline变量中。
            axlClearSelSet()
            foreach(i all_cline
            when(i->width < atoi(wanna_length)               ;判断线宽是否小于输入值,如果小于则高亮
              axlHighlightObject(i)  ;高亮i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潜水了那么久终于可以解决坛友问题了。抛砖引玉下,10行解决
    加了个对话框让你输目标宽度,小于目标宽 ...

    挺好,但要小改一下。把宽度改成楼主说的“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師們好厲害喔!

    我只會用查找功能去篩選出列表.不到十個動作, 把規則存檔後, 不到五個動作.

    茅台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好,但要小改一下。把宽度改成楼主说的“长度”

    哦哦,是长度。急着下班,下意识以为是线宽了。那把判断改成axlDBGetLength(i)就好了。
    axlCmdRegister( "test2" 'test22)
    defun( test22 ()
            wanna_length=axlUIPrompt( "Enter Length" "?" )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invisible" "clinesegs") , ?onButtons (list "clinesegs"));使用AXL函数axlSetFindFilter设置FIND过滤条件
            all_cline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全选,当前设计中所有的clinesegs放入all_cline变量中。
            axlClearSelSet()
            foreach(i all_cline
            when(axlDBGetLength(i) < atoi(wanna_length)               ;判断线宽是否小于输入值,如果小于则高亮
              axlHighlightObject(i)  ;高亮i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是长度。急着下班,下意识以为是线宽了。那把判断改成axlDBGetLength(i)就好了。
    axlCmdRegister(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