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5602数模转换器可

楼主(2023-12-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数模转换器的选型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接口类型: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接口类型,如SPI、I2C、UART等。
分辨率: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分辨率,如8位、10位、12位等。
转换速率: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转换速率,以满足实时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