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Ghz射频微带线共面地与不共面设计如何选择?

楼主(2023-12-20):
射频工作频率最高50Ghz,50Ω微带线推荐共面地设计还是不共面设计?不共面设计会导致射频链路包地不完整,如何抉择?

网友:
信号完整性:共面地设计可以更好地控制信号的完整性,因为信号线与地线在同一平面上,可以减少信号的反射和串扰。而不共面设计可能会导致信号的不连续性,影响信号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