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铺铜时出现尖锐锐角怎么处理

楼主(2023-12-20):
    差分线外铺隔离地铜时,动态铺铜出现尖锐的锐角怎么处理

网友A:
    修改Shape属性 改成圆角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Shape属性 改成圆角的形式

    谢谢

网友B:
    一种方法可以将尖角做成圆角,另外一种方法可以将尖角部分进行挖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种方法可以将尖角做成圆角,另外一种方法可以将尖角部分进行挖空。

怎么操作,挖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操作,挖空

    shape -> manual void/cavity -> polygon,选择要挖空的shape,然后绘制要挖空的区域,最后done。

网友:
    第一种: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s-void controls-acute angle trim control-改为full round,这样可以将整版的shape都变成弧形
第二种:编辑shape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