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PCIE硬件设计请教

楼主(2023-12-22):
请教一下在设计FPGA+PCIE的硬件设计时,PCIE2.0的4条lane连接到 Xilnx FPGA的有一个Bank上,那么lane的顺序在FPGA Bank的管脚上能调换吗?
一个是从上到下0到3,一个是从下到上0到3
这两种接法都是可以的吗?

楼主:
请问Xilinx 325的4条lane能连接到Bank115么

网友:
    Bank115是Xilinx 325中的一个I/O bank,它支持多种不同的I/O标准,包括PCI Express、SATA等。因此,Xilinx 325的4条lane可以连接到Bank115,以便在该bank上实现相应的I/O功能。

网友A:
    连接Xilinx 325的4条lane到Bank115需要进行相应的配置和设置,以确保它们之间的正确通信和数据传输。还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硬件设计来确定连接的具体细节和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Xilinx 325的4条lane到Bank115需要进行相应的配置和设置,以确保它们之间的正确通信和数据传输。还需要 ...

    如果是用的pcie的IP核呢,修改管脚可以吗?但是我看Xilinx官方的数据手册,对于PCIE的几条lane的位置都是有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用的pcie的IP核呢,修改管脚可以吗?但是我看Xilinx官方的数据手册,对于PCIE的几条lane的位置都是 ...

每个人用的具体FPGA的型号都不同,尽量一器件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