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加载问题求助

楼主(2023-12-22):
E- PARSER WARNING at line 2 column 87 of file allegro.ilinit
W- *WARNING* (Parser): character found after backslash is not meaningful - D:cadencevCadencedence\SPB_Data/skil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setGrid.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olorset.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test.il"
Starting new design...
hi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ilinit 这里面没有87列呀

网友A:
    把ilinit贴上来看看?

网友B:
    D:cadencevCadencedence\SPB_Data/skill

    这句话斜杠的方向不对。另外,D:后面少了一个斜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linit贴上来看看?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Cadence\166\Cadence\SPB_Data/skill")))

    load("align_sym.il")
    load("setGrid.il")
    load("colorset.il")
    loadi("LayerHotKey.ile" "LayoutToolsShare")
    load("test.il")
    环境变量。要重设吗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adencevCadencedence\SPB_Data/skill

    这句话斜杠的方向不对。另外,D:后面少了一个斜杠

    ININT里面是有的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Cadence\166\Cadence\SPB_Data/skill")))

    load("align_sym.il")
    load("setGrid.il")
    load("colorset.il")
    loadi("LayerHotKey.ile" "LayoutToolsShare")
    load("test.il")
    环境变量。要重设吗
    感谢

网友A:
    你skill路径放哪儿的?
    可能是没读到这几个skill,你试试把skill脚本放allegro的默认路径下。就那个skill文件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skill路径放哪儿的?
    可能是没读到这几个skill,你试试把skill脚本放allegro的默认路径下。就那个skill ...

    请问下默认是哪个?
    Skill > getSkillPath
    ("." "D:/Cadence/166/Cadence/SPB_Data/pcbenv" "D:/Cadence/166/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kill" "D:/Cadence/166/Cadence/SPB_16.6/share/pcb/etc" "D:/CadencevCadenceSPB_Data/skill")

网友A:
    反正就这几个文件夹,塞四次试试
    我自己的是/share/local/pcb/skill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就这几个文件夹,塞四次试试
我自己的是/share/local/pcb/skill这个

E- PARSER WARNING at line 1 column 94 of file allegro.ilinit
W- *WARNING* (Parser): character found after backslash is not meaningful - D:CadencevCadencedence\SPB_Data\pcbenv\skill
E-
E-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Cadence\166\Cadence\SPB_Data\pcbenv\skill"
E-                                                                                              ^
E- PARSER WARNING at line 1 column 94 of file allegro.ilinit
W- *WARNING* (Parser): character found after backslash is not meaningful - D:CadencevCadenceSPB_DataB_Data\pcbenv\skill
E-
E-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Cadence\166\Cadence\SPB_Data\pcbenv\skill"
E-                                                                                              ^
E- PARSER WARNING at line 1 column 94 of file allegro.ilinit
W- *WARNING* (Parser): character found after backslash is not meaningful - D:CadencevCadenceSPB_Datapcbenv\pcbenv\skill
W- *WARNING* (reader): a '(' at line 2 was still unclosed on EOF, ')' added
W-                     at line 11 of file setGrid.il
Starting new design...
Command > test
E- *Error* strcat: argument #2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type template = "S") - nil
加了。 还是报这些错。说是有个\错了?
感谢

网友A:
    can't access file - "test.il"
    can't access file - "colorset.il"
    没说这两个读取失败,说不准成了。你敲命令看看skill好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t access file - "test.il"
    can't access file - "colorset.il"
    没说这两个读取失败,说不准成了。你 ...

    Command > test
    E- *Error* strcat: argument #2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type template = "S") - nil
    Command >
    colorset 可以。TEST不行
    axlCmdRegister("test",'test)
    defun( test ()
         axlUIConfirm(strcat("Hello ",axlGetVariable("username")))
    )

网友A:
    这就不知道了,我试了下,我的环境里你的test 能跑
    输出”hello 用户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知道了,我试了下,我的环境里你的test 能跑
    输出”hello 用户名“

    OK
    感谢。。再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第一行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Cadence\166\Cadence\SPB_Data/ski ...

    1 把ilint  放到D:\cadence166\Cadence\SPB_Data\pcbenv 这个跟环境变量一样的地方,不加文件。直接
    loadi("xgrid.il")
    loadi("align_sym.il")
    loadi("test.il")

    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还真是目录太深了 可能 还有些字符复制的不对
    现在试了一下TEST是可以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