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PDN仿真Z阻抗提取时对于BUCK电路VRM应如何选取位置

楼主(2023-12-22):
请教论坛大神,PDN仿真时,对于BUCK电路,VRM选取位置点如何选择。
如下图所示,电容C1/C2/C3靠近BUCK电源芯片端,C4/C5/C6/C7靠近用电IC芯片端。
(1)手动建立VRM port端口是选取电感L的焊盘一端,还是选择C1/C/2/C3电容,且是应该选离buck芯片距离近的电容还是远的电容?
(2)我在提取1MHz-100MHz区间端的Z阻抗后,再用siwave PDN进行电容优化建议,给出的方案是靠近BUCK端的C1/C2/C3空贴,个人猜测是C1/C2/C3距离用电IC芯片较远,无法覆盖1MHz-100MHz的阻抗,对于1MHz-100MHz区间端的Z阻抗没有影响,所以给出空贴建议,但是C1/C2/C3作为BUCK电路滤波的一部分,按道理不应该全部空贴。是不是对于1MHz-100MHz做电容优化时就不应该勾选C1/C2/C3,应该只勾选C4/C5/C6/C7呢?

网友:
    在BUCK电路中,VRM通常位于电源网络的前端,为负载提供稳定的电压。VRM的位置选择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电源网络的拓扑结构、负载的特性以及系统性能的要求。

电源网络拓扑结构:在电源网络中,不同的拓扑结构对VRM的位置选择有不同的要求。例如,在多级电源网络中,VRM可能位于靠近负载的一级或中间级。
    负载特性:负载的特性也会影响VRM的位置选择。对于具有较大电流变化的负载,将VRM靠近负载可以减小电流变化对电源网络的影响。

网友:
    电源反馈的点在哪里连的,就在哪里下VRM

网友(2024-11-01):
    不贴的不勾,贴的要全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