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 字号偏小,屏幕缩放的问题?

楼主(2023-12-22):
屏幕设置了缩放,安装allegro 17.2后发现option和find中字体偏小,但是菜单栏和visibility都是正常的,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在使用Allegro时发现字号偏小,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来调整字号:

1在User Preferences中找到Ui - Fonts - fontsize项,修改该值即可:修改字号后需要重启allegro生效。
2在Options侧边栏中设置:若要更改字体,只需调整Text block字体大小即可。
3在Setup菜单栏下Design Parameter选项中选择Text选项:再选择Setup Text Sizes,出现下图所示界面,然后调整字体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