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封装走线信道群延时出现恶化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2-22):
    对一个封装的差分信道进行仿真,发现群延时在某些频率出现严重恶化是什么原因?同时,该如何改善?

网友A:
    在封装中,电源和接地平面对于信号的传输特性具有重要影响。如果电源和接地平面设计不合理,可能会导致信号的反射和失真,从而影响群延时。
在差分信号中,两条信号线应该具有很好的对称性以减小差分信号的失真。如果信号线存在不对称性,可能会导致差分信号的相位和幅度出现偏差,从而影响群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封装中,电源和接地平面对于信号的传输特性具有重要影响。如果电源和接地平面设计不合理,可能会导致信号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