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IG核时,app_rdy一直拉低

楼主(2023-12-23):
    在使用MIG核控制DDR的时候,进行仿真的时候,初始化完成的后,可以写几个数据,但是之后就一直拉低了。图一是细节图,图二是整体图(可以看到后面就一直拉低)。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
MIG核的使用需要一定的配置,包括选择合适的DDR型号和规格、配置MIG核的参数和属性、编写控制逻辑的代码等。在设计和使用MIG核时,需要考虑到DDR的工作原理、数据传输速率、地址映射方式、功耗和散热等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