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CSP和FCBGA基板

楼主(2023-12-25):
    请问下,FCCSP和FCBGA基板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用的材料不一样,一般FCBGA是ABF材料

网友(2024-05-08):
MARK一下,是不是FCCSP是从封装尺寸上讲的

网友A(2024-06-28):
    是由基板决定的,FCCSP是整条基板,需要切割成单颗,FCBGA是基板直接就是单颗,封装完后就是成品,不用切割。FCCSP是BT基板,FCBGA是ABF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由基板决定的,FCCSP是整条基板,需要切割成单颗,FCBGA是基板直接就是单颗,封装完后就是成品,不用切割 ...

    感谢!后面有咨询板厂,也是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