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TDA4单板已经小批量生产了,突然偶发性的出现EMMC不起,结果还还很难复现

楼主(2023-12-25):
哪位大神指导下啊,困惑好久了,TDA4单板已经小批量生产了,突然偶发性的出现EMMC不起,结果还还很难复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走线让专业的人事看了没有问题,哪位大神给提供个排查的思路呢,万分感谢感谢!!!

网友A:
是第一次上电起不来吗?
可以查下EMMC上电时序;电容是否放置正确;起不来的VDDI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第一次上电起不来吗?
可以查下EMMC上电时序;电容是否放置正确;起不来的VDDI电压是否正常

不是第一次上电起不来,是用了好久了,突然偶发性的就起不来了,还不容易复现出来,电容都是放置在EMMC芯片背面的,电压1.8V的

网友B:
晶振是否起振,上电复位如何

网友C:
    EMMC有规范的,先测量下RST,CMD,CLK,D0这几个的时序,看卡在哪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是否起振,上电复位如何

    晶振已经起振,重新上电后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MC有规范的,先测量下RST,CMD,CLK,D0这几个的时序,看卡在哪一步了

    那有没有可能是芯片出问题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可能是芯片出问题了呢

大厂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建议还是先从自身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厂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建议还是先从自身着手

    现在排查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排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排查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排查了

    先想办法稳定复现,然后测量信号,一点点来

网友:
    看一下晶振负载电容选的对不对,有没有在极限范围使用;检查一下电源,比如电容的选型问题合不合理。

网友D:
    从设计上入手吧,车规芯片稳定性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设计上入手吧,车规芯片稳定性很高的。

    只是个别现象,设计都看过了,没啥问题,都是按官方指导来的,还真不知道怎么排查了

网友:
    1.确定总线时序,电源时序正常;2.软件bootloader增加检测代码,打印卡住的信息;3.做emc测试,或者增加emmc压力测试。

网友:
    有条件的话还是量下电源时序,贴出来大家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