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铜皮合并问题

楼主(2023-12-26):
pads layout 同一网络多块铜皮(实心铜皮非灌铜),无法合并,提示合并命令已中止 - 无法使用选定的图形创建单个图形。有没操作方法

网友A:
铜皮被其他对象阻挡或覆盖:如果铜皮之间有其他对象(如元器件、过孔等)阻挡或覆盖,会导致铜皮无法合并。请检查是否有其他对象影响铜皮的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皮被其他对象阻挡或覆盖:如果铜皮之间有其他对象(如元器件、过孔等)阻挡或覆盖,会导致铜皮无法合并。 ...

用的填充铜箔,只是单纯的两块铜皮,都是同一网络,不能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