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器件,Graphic里面不一致

楼主(2023-12-26):
    如题:orcad在导网表的时候,同一个器件的两个部分,Graphic栏里面不一致,导致无法导网表的情况!!

网友:
    二个部分,全部删除重新添加一下。

网友A:
    这是你平时修改多子件元件时没有更新所有,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平时修改多子件元件时没有更新所有,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

    修改其中一个保存时没有选Update All嘛,出现这种情况了怎么修改统一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改其中一个保存时没有选Update All嘛,出现这种情况了怎么修改统一呢

    在cache里面找到最新的那个symbol名称,copy到一个olb库里面保存,然后在cache里面把之前不一致的那几个symbol用刚刚保存的replace即可,注意默认勾选保留属性,否则位号、封装这些信息会丢失  good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che里面找到最新的那个symbol名称,copy到一个olb库里面保存,然后在cache里面把之前不一致的那几个s ...

我都是嫌麻烦重新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