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怎么设置全局网络?

楼主(2023-12-26):
xpedition 怎么设置全局网络啊。比如把GND设置成全局网络,这样就不要在每个block上都定义一遍了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是默认就全局的吗?

网友A:
    是不是 global signal na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global signal name?

是的。你把Global Signal Name 属性配置上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