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的应用

楼主(2023-12-26):
  自恢复保险丝是一种过流电子保护元件,采用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在高压、高温,硫化反应的条件下,搀加导电粒子材料后,经过特殊的工艺加工而成。在习惯上把PPTC(Polymer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也叫自恢复保险丝。严格意义讲:PPTC不是自恢复保险丝,Resettable Fuse才是自恢复保险丝。或许有人知道自恢复保险丝的用处,但是我相信你的知道是不全面的,所以我总结了一下自恢复保险丝的用处。

  1.镇流器

  日光灯需要一个镇流器产生高电压和大电流来点着。镇流器控制日光灯的电气特性。开灯时电子镇流器在灯的两端产生高压冲击使灯点着,在电子镇流器中形成自振荡电路,该振荡电路由晶体管控制。许多电子镇流器是由于灯的原因而发生故障。当灯被短接、达到使用期限或灯被取开时,会出现过流情况,而导致灯的阴极开路。由于功率因数缘故,负载电阻变低。在起动期间,镇流器在非正常工作电流、高振荡频率状态下工作三次以上;开关电路产生过电流而导致镇流器发生故障。

  自恢复保险丝可提供灯在达到使用期的保护和晶体管的故障保护。由于镇流器经常因为晶体管的上下端电压开关同时打开而发生故障,所以对晶体管的故障保护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首先,自复保险丝具有可自动复原的性能,可减少产品的返修和服务的次数,从而降低成本。其次,因为自复保险丝能在极端时间内动作,以保护到电路中一些比较敏感的电阻,使镇流器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得以提高。第三,自复保险丝的功耗非常低,在正常电流工作状态下不会出现极端发热的现象而消耗能源。在正常工作电流下阻值非常小(通常只有零点几欧)因而不会形成振荡电路。第四,自复保险丝的体积小,在电路板上占用的空间小,便于设计 。

  2.变压器

  带有变压器的电源设备的故障主要是由于过流产生的,而导致过流的原因通常是电路短路或负载减小;发生故障时会导致电路冒烟、着火,以至于损坏电路以及接口。低压卤化灯结构的灯体的变压器常由于短路而产生故障。如果变压器和灯体之间安装和连接不正当,就更易于损坏。由于灯是并联使用的,短路时电流特别大。把自复保险丝安装在变压器的第二线圈上可防止短路和过载故障。

  3.喇叭

  喇叭系统的保护要求比较严格。普通保险丝在喇叭中仅起性的保护作用,使产品的返修率上升;另外,额外的保险盒和电线使制造商的成本增加。还有,使用的保险丝还必须符合规格,错误规格的保险丝会使喇叭受损。安装断路器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在它们还没有断开前,在开始断开时会制造噪音。所以,的选择是 自复保险丝自复保险丝元件。自复保险丝在断开状态(呈高阻态)时相当于一个软开关,在故障消除时,会自动恢复到低阻通路的状态。

  4.电池

  a、 手机电池组: 手机电池组关键在于它本身的应用特性,这种电池是被装于一个又小又轻并且很窄的盒子里面。(NICD、NiMH、Li-ION)这三种主要的化学电池都是装于这种世界通用的盒子里面的。现在常用的电池组的工作电压小于10V,充电电压为16V,品种的电池组的工作电压甚至更低,在3~4V之间。这意味着电池组的包装的改变非常快,从焊接的带状发展到印刷电路板上的贴装元件。电池组都需要电路保护装置,如VTP210G,能够在60C时把电流保持在1安培左右。保护电路的阻值越低,能源的损耗越小,元件选择的空间也越大。

  b、 无绳电话电池:无绳电话通过的电流和电压比较小。SRP120、LTP070和LTP100都是很好的过流保护元件。

  c、 无线电通信电池:无线电通信用的电流比手机电池的电流大,比手提电脑的工作电流小。LR4系列的工作电流为7.3安培,体积小、重量轻,非常适合这方面的应用。具有大工作电流的SRP或LTP系列也可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