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知识一问一答

楼主(2023-12-26):
  钽电容是电子元器件的一种,其因性能优越,能够实现较大容量的同时可以使体积相对较小,易于加工成小型和片状元件而被广泛使用。鉴于其广泛的使用性,我们有必要对钽电容有一定的了解。下面我们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来了解钽电容。

  问:钽电容与MLCC相比体积还是要大一些,请问钽电容具体有什么优势?是否滤波效果好?

  答:在相同电容的时候,胆要比MLCC大很多,它的优势主要是在大容积方面,它的滤波效果会好很多。主要是这两种产品相对而言,胆质可以做到容量更大,相对另外的效果才会更好,另外ML技术虽然也可以做到相对比较大的容质,但是没有达到像胆电的容质那么大。

  问:钽电容具体应用在哪里?能举例吗?

  答:钽电容的应用领域是十分的广泛的,从工业上面来讲,像电源模块,通电的电源设备,都是可以应用到一些钽电容,除了这些之外,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消费类的电子,像液晶电视,手机,无线上网卡,还有像GPS和汽车电子,也有钽电容的应用,所以说钽电容基本上是无处不在的。

  问:钽电容的电压选择是否减额50%?

  答:胆电的降压差不多在百分之五十,一般在工业领域用的话,可能会保守一点是百分之五十,但是在手机领域包括一些便携式产品里面,因为它对尺寸的要求响应来说比较保守点,所以一般会采取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个也是根据容量的大小来具体分析的。

  问:请问湿式钽电容与同规格的干式相比,哪种类型价格低?

  答:湿式胆电容和胆电容是完全应用在不同的地方的,湿式胆电容应用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像石油勘探和一些比较特殊的军工领域,胆电容主要是应用在一些工业领域方面,像消费类的电子产品方面,它们的价格是完全不能对比的,湿式胆电容的价格幅度比较大,但是相对的胆电容的价格就比较便宜的,湿式电容每批采购的数量会很少,有时候甚至是几个几个都可以买,但是胆电容却是论批次买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没有办法对等的。

  问:钽电容以后是否还有体积做小的可能?

  答:这个是可能的,现在胆电容的尺寸我们可以做到0402了,但是它的容质也是可以做到相对的比较大,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它的尺寸也是越来越小的。

  问:请问针对上网卡的大容量电容和超级电容相比,有什么区别呢,哪个更有优势?

  答:VISHAY电容和超级电容相比,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优势,是尺寸上面的优势,VISHAY会比超级电容小很多,特别是对USB的无线上网卡来说,这个是很大的优势。第二是VISHAY的产品是完全可以进行表贴的,但是超级电容是需要手焊的,在大批量生产中,有可能超级电容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第三是价格的问题,据我所知,单颗的胆电容是比超级电容便宜很多的,所以我们的胆电容的优势还是很大的。

  问:钽电容的应用优势是什么?

  答:钽电容的优势是没有寿命限制,另外是高CV值,就是高容量和电压的比,电压容量比是非常高的,还有就是封装上的优势,它可以做到0402的小封装。

  问:钽电容器的温度和高频范围是多少?

  答:如果是固体胆电容,它的温度是从负的55度到正的125度,随着温度的升高,电压会有一定的衰减,温度如果是100度,电压是6.3伏的话,那可能就要增加0.9,如果到125度的话,会有更低的压降,在规格书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至于说高频特性,这个要看是多大,这些频率是有一定的变化的。胆电容在一般的频率下,随着频率的升高,容量不会特别的大,像其它的ESR值会有一x些变化的。

  问:钽电容和MLCC在应用上有何不同?

  答:钽电容和MLCC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电容,介质材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MLCC是采用叠成的方式,而胆电容是一个整体方式,叠成的方式在电压或者是电流通过的时候,会有杂音存在,就是机械共振物理现象存在,比说说MLCC的等效串联电阻值要远远低于胆电容,但是现在MLCC的技术是不能够完全替代胆电容,在大溶质上面还不能做到,所以胆电容在大电容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问:液钽与固钽相比,价格应该有优势吧?

  答:液钽与固是完全不同的领域,而且性能参数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能用液钽去替代固钽格,固钽相对液钽会便宜很多的。

  钽电容性能比较稳定,应用得当则故障率低,但应用不当钽电容则可以说有点危险。所以进一步认识钽电容是很有必要的,以上内容,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认识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