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的主要参数?

楼主(2023-12-27):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的主要参数?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一、最大反向漏电流IR(Reverse Leakage Current)和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R=VRWM(Stand-off Voltage):VR是TVS的最大直流工作电压,当TVS两极的电压小于VR时,TVS处于关断状态,此时流过的最大反向漏电流为IR;
    二、最小击穿电压VBR(Breakdown Voltage)和测试电流IT:VBR是TVS的最小雪崩电压,当反向电压达到VBR时,TVS已变成低阻通路。通常,规定当TVS流过1 mA(IT=1 mA)电流时,其两极间的电压即为最小击穿电压;
    三、最大钳位电压VC(Clamping Voltage)和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P(Peak Pulse Current):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P流过TVS时的最大峰值电压称为最大钳位电压VC,VC和IPP反映了TVS器件的浪涌抑制能力。
    VC和VBR之比称为钳位因子,一般为1.3左右。钳位因子越小,抑制瞬态电压的效果越好。TVS的钳位因子比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的钳位因子低很多。因此说TVS要优于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
    四、电容C:电容C是由TVS雪崩结截面决定的,是在特定的1 MHz频率下测得的。C的大小与TVS的电流承受能力成正比,C过大将使信号衰减。因此,C是数据接口电路选用TVS的重要参数;
    五、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PPM(Peak Pulse Power):最大峰值脉冲功耗是TVS能承受的最大脉冲峰值耗散,一般而言PPPM=VC×IPP。
    在给定的最大钳位电压下,功耗PPPM越大,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在给定的功耗PPPM下,钳位电压VC越低,其浪涌电流的承受能力越大。另外,峰值脉冲功耗还与脉冲波形、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
    六、钳位响应时间TC:TC是指二极管从关断状态到最小击穿电压VBR的时间,对单极TVS器件TC小于1×10-12s,对双极TVS器件,TC一般小于10ns。

    综上所述,相信通过本文的描述,各位对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的主要参数都有一定了解了吧,

网友:
    最大反向漏电流ID和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VWM是TVS最大连续工作的直流或脉冲电压,当这个反向电压加入TVS的两极间时,它处于反向关断状态,流过它的电流应小于或等于其最大反向漏电流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