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改变走线线宽时的默认值

楼主(2023-12-27):
想请教一下各位,pads走线时,有的时候输入快捷建W后,会直接填入上一次输入的线宽,有的时候又不会,比如我按W后输入6,下一次再按W后,它就会默认帮我在输入栏上帮我填写“6”,我只要按下回车就可以了,但有的时候又不会显示上一次输入的这个值,请教一下,有那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软件设置或配置问题:某些EDA软件在默认设置下会自动记忆上次输入的线宽。如果上次输入的线宽没有更改或清除,那么软件可能会自动使用上次的线宽值。您可以检查软件的设置或配置,看看是否有相关选项可以更改。

网友:
    规则设置好线宽不就行了,手动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设置或配置问题:某些EDA软件在默认设置下会自动记忆上次输入的线宽。如果上次输入的线宽没有更改或清 ...

    暂时没找到

网友:
    我当时也和你想的一样
    看图片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看看这样设置的

    看看这样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