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窗口命令FSIZE/FLOC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2023-12-27):
    FSIZE w h

    FLOC x y

    请问:这些命令对应的数值单位是什么?

网友:
    在Form窗口命令中,FSIZE和FLOC的单位通常是像素(px)。这些命令用于设置窗口的大小和位置,其中FSIZE用于设置窗口的宽度和高度,而FLOC用于设置窗口的左上角的位置。

楼主:
    那请问PORT命令是定义的什么呢?它和FSIZE定义的尺寸间有什么关系吗?
    PORT w h

网友:
    PORT就是form本身的大小定义,
    FSIZE还没试过,看介绍似乎是GROUP, GRID, TREEVIEW 和 LIST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