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库文件被锁定

楼主(2023-12-27):
    打开cadence capture cis的原理图工程会导致某些库文件带上了lck文件,导致打开原理图时无法对一些库文件进行修改,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重复打开会这样,把LCK文件删除了就没事了

网友A:
    X掉,删除LCK文件就可了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X掉,删除LCK文件就可了喽。

不可以啊,删除LCK文件的话会提示文件正在被使用

网友:
    关当前文件,删除LCK文件再打开可以保存了. 或者看当前目录下的.sav备份文件,改成.brd打开另存就好了.  这几星期发现22.1 006 ORCAD无法关闭, 关时就卡死问题, 很麻烦,重装也不行.  ALLEGRO 也时常未知原因的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