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仿真时,PCB表面贴装的铜条怎么仿真?

楼主(2023-12-27):
在仿真电压降时和电热仿真时,如果pcb表面有贴装的铜条(铜箔载流量不够),怎么设置可以把铜条与PCB铜箔并联共同承载电流?

网友A:
    按照铜条尺寸画个铜皮,厚度设为铜条厚度?

网友B:
    这个叫汇流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铜条尺寸画个铜皮,厚度设为铜条厚度?

    有没有其他办法呢,这样能仿,但厚度不同的时候温度和预料的温度不一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汇流条吧

    汇流条能怎么设置吗?

网友C:
    单独算铜条的载流能力,焊接后按80%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算铜条的载流能力,焊接后按80%算

    那铜条应该在软件里怎么设置呢,实际效果和铜条长度应该有关系吧,

网友(2024-12-17):
    楼主,你后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也遇上同样的困恼,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