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元器件物料数据

楼主(2023-12-27):
    如题,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元器件物料数据最好可以批量下载那种6 |: D: s$ Z  ?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大,一般每个公司只有自己常用的物料

网友:
    看你要什么元器件物料数据了,可以去采购平台上看看,一般客服都会发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