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手解答,三极管的电压负反馈计算!

楼主(2023-12-27):
百度了很多资料都没看到关于三极管的电压负反馈的计算,请教群里的高手解答下!

楼主:
怎么看不到图片,再试下

网友A:
推荐你看一本书《电路》,看完你的疑问就没有了。

看完就往生了!@_@|||

网友B:
    大概就是在没有交流输入输出的时候,Ib*(β+1)=Ic,就可以推到出VC与VB的关系,三极管的Vbe即是Vb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看一本书《电路》,看完你的疑问就没有了。

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就是在没有交流输入输出的时候,Ib*(β+1)=Ic,就可以推到出VC与VB的关系,三极管的Vbe即是Vb要看你 ...

    VB是0.6-0.7V这个是明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VB是0.6-0.7V这个是明确的

理解错了。Vb电压0.6~0.7V已经进入饱和,不在放大状态。楼上有人说的对,建议重新看看基础电路类的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看一本书《电路》,看完你的疑问就没有了。

 邱关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解错了。Vb电压0.6~0.7V已经进入饱和,不在放大状态。楼上有人说的对,建议重新看看基础电路类的书。

三极管不会饱和的,饱和要集电结正偏,现在电压反馈的不可能出现正偏的情况,所以不可能会饱和

楼主:
    怎么就没有一个能能正面回答呢,难道就没有人能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就没有一个能能正面回答呢,难道就没有人能解?

    没说你这个图有问题。说的是Vb电压,这个图你自己搭实物测试过没,Vb在0.6~0.7V电压时电路还能放大吗?
另外,不是没人懂。要给你解释清楚这个工作量太大。有人回答过了,Ic=(1+β)Ib。你去查怎么使用这个公式没?

    牛

网友:
    这么算对不?

网友:
    《电子线路》第一课就是学的这个,叫低频小信号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