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参数分割

楼主(2023-12-27):
请教坛友一个问题。是否有哪个工具可以将S参数提取出一段(时域上)出来?比如一个传输线的S参数,对应的时域长度为1ns,我想提取其中前面/后面0.5ns或0.3ns的区间的s参数。
感谢。

网友:
哥,s参数是频域的参数;

网友:
既然你想硬分成兩段,你就去先設定兩段路徑含各種參數,用調整參數模擬逼近方法,一直調整到參數合理且相似S參數的曲線

网友A:
有公式的可以计算的,反正不是简单的加加减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公式的可以计算的,反正不是简单的加加减减

是的,但是我只是用传输线做例子,但是实际上这个通道上的阻抗并不是连续的。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打个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