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问题

楼主(2023-12-28):
    请大家指教,谢谢。原理图中双击元件,出现两个菜单。按两次“P”键添加元件,也出现两个菜单。同时出Properties和Components,之前是好的,最近几天出现。

网友A:
    这个问题没见过,每次点击就出一个呀
你重启电脑试试
实在不行,就把软件重装一下,

网友B:
    只是布局变了而已,不想要的话,右下角 panel那里 将comment的勾去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布局变了而已,不想要的话,右下角 panel那里 将comment的勾去掉就行了

    会再次出现,出现两个菜单使用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没见过,每次点击就出一个呀
你重启电脑试试
    实在不行,就把软件重装一下,

我自己使用的中23,公司使用19,自动推挤也不好用。重装不方便,如果可以,会考虑安装23.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再次出现,出现两个菜单使用不方便。

    将标签拉开,然后重新拉回去,注意右侧吸靠的方式有不同。多试几次,可以变成类似tablabel的方式,就不会垂直分布了。变成切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