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单项功能失效

楼主(2023-12-28):
如图,不良现象是图中那个小的开关板应该是只有一个灯亮的,实际为常亮,生产测试中有这种情况,终端使用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更换主板上的RP2040微控芯片后解决,将不良芯片换到另一块板上现象依旧,这种从哪方面分析比较好

网友A:
这个问题如果用示波器测试LED的波形,肯定是不正常的
这个管脚要么直接接电源,要么接芯片的IO口
要是芯片问题,需要测试电源,和复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如果用示波器测试LED的波形,肯定是不正常的
这个管脚要么直接接电源,要么接芯片的IO口
要是芯 ...

是接的芯片IO脚,IO直连的,芯片问题卡死不工作就是表现为灯常亮,我们测下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