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中获取的数值或字符串,怎么传递给其它函数?

楼主(2023-12-28):
form中获取的数值或字符串,怎么传递给其它函数?

axlFormCreate(
s_formHandle
t_formfile/(t_formName t_contents)
[lt_placement]
g_formAction
g_nonBlock
[g_stringOption]
)

1.   能否传递参数给g_formAction函数,它再来处理一些逻辑?     比方说,我获取了一些 text 对象,能否传递给g_formAction函数,然后点击OK按钮后,把这些text的字符串更改,加前缀或后缀等?

2.  或者它能否返回参数,这些参数再给其它变量来使用? 比方说,用户在界面上输入数字 5,获取到数字5后,怎么传递出来给其它函数用?

网友:
    读取form的参数,axlFormGetField

网友:
    你去了解一下这个文件,所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x:\Cadence_SPB_xxxx\share\pcb\examples\skill\form\basic\axlform.il
    x:\Cadence_SPB_xxxx表示你的Allegro安装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