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埋孔的阶数

楼主(2023-12-30):
请教下有没有朋友了解12层板如果设置了1-2,2-3,1-3,2-11,10-11,11-12,10-12这几类孔,严格意义上算是二阶一次(压合)盲埋吗,还是说属于一阶二次?工艺上顺序是先机械2-11的埋孔,打激光2-3;然后再压合1-12,激光1-2,最后机械钻孔1-12吗?
这样的设计对比常规的设置3-10的埋孔,1-3的叠激光,10-12的叠激光;是否成本会省下一次压合的费用呢?
感谢~

楼主:
附上图片,没找到删帖的选项

网友A:
这是二阶叠孔HDI板,详细可看一下我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二阶叠孔HDI板,详细可看一下我的贴子。

谢谢,这两天有翻到您这边十年前的关于6层hdi的解答。若是没有3-8的埋孔,是不是确实能省一道工艺上的费用,不知费用幅度大不大关系到有没有必要删除3-8,之前设计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两天有翻到您这边十年前的关于6层hdi的解答。若是没有3-8的埋孔,是不是确实能省一道工艺上的费 ...

不是3-8,是3-10。当然没有3-10成本是会降低一些,但这不是主要降本方面。主要降本是:如果1-3能拆分成1-2和2-3,即1-2,2-3,3-10,10-11,11-12,(也可以加上2-11)这是10层二阶错孔HDI设计(也称为二次一阶HDI设计),这种错孔设计相比叠孔设计成本上降低蛮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两天有翻到您这边十年前的关于6层hdi的解答。若是没有3-8的埋孔,是不是确实能省一道工艺上的费 ...

新年感谢详细解答!

网友:
    为啥有2-11的孔?不应该是3-10吗?

网友(点评):
理论上可以,但得加钱。同样都是2阶,价格会差很多。盲埋孔压合次数是价格最重要的一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