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锂电池怎么正确使用

楼主(2024-01-02):
  一 手机锂电池的构成及构成

  手机锂电池主要由塑胶壳上下盖、锂电芯、保护线路板(PCB)和可恢复保险丝(polyswitch)组成。有的厂家还配置了NTC、识别电阻、震动马达或充电电路等元件。
  各部分功能如下:
  (1) 锂电芯:提供可充放电源。
  (2) 保护线路板(PCB):防止电池过充过放短路。
  (3) 可恢复保险丝(PTC): 正热敏电阻起到高温保护作用同时又是保护线路板失效后的二重保护。
  (4) 可恢复保险丝(NTC): 负热敏电阻,感应电池内部温度起到低温保护作用。
  (5) 识别电阻:识别原装电池非原装电池不能使用
  其中电芯是非常重要的,而机芯也有几个级别,有A级电芯,B级电芯。

  二。手机锂电池的充放电正确方法

  手机锂电池充电正确方法现在手机用的是锂离子电池,所以,不存在记忆效应问题,也不需要激活,第一次充电不需要像镍电那样冲12小时以上,只需要充4小时左右,离子电池的寿命只与充电次数有关系,锂离子电池可以充电1000次左右。待机时间与使用情况有关系。但是,卖手机的却说前面三次充电时间要达到12小时。到底怎么回事?
  电池是手机电能的来源,也就是手机的动力,没有电池的供电,手机也就是一块废铁,一块高容量高性能的电池,不仅可以给手机长时间的续航能力,而且也可以保护手机的电路,使得手机能够长时间高效率的工作,反之则很有可能会使手机出现意想不到的损坏。而对我们玩家来说,电池的性能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被定性,其电量的大小,性能的好坏,都是由电池本身来决定了,在这一方面我们无法人为的改变,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拿到电池后,就对它一点不能做了。手机使用的都是锂离子的充电电池,使用内存储电量的用完,需要再次充电方可补充电源。你不要小看充电这一环节,一个好的充电器和正确充电方法,可以保持电池长时间的待机时间,更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更远一步说,还可以对手机起到保护作用。关于如何充电的方法,经常在论坛里会有玩家问到,经过一段时间来的自己实际使用和参考,我总结出下面的几点:

  1、如何为新电池充电
  在使用锂电池中应注意的是,电池放置一段时间后则进入休眠状态,此时容量低于正常值,使用时间亦随之缩短。但锂电池很容易激活,只要经过3-5次正常的充放电循环就可激活电池,恢复正常容量。由于锂电池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几乎没有记忆效应。
  对于锂电池的“激活”问题,众多的说法是:充电时间一定要超过12小时,反复做三次,以便激活电池。这种“前三次充电要充12小时以上”的说法,明显是从镍电池(如镍镉和镍氢)延续下来的说法。所以这种说法,可以说一开始就是误传。锂电池和镍电池的充放电特性有非常大的区别,而且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所查阅过的所有严肃的正式技术资料都强调过充和过放电会对锂电池、特别是液体锂离子电池造成巨大的伤害。因而充电最好按照标准时间和标准方法充电,特别是不要进行超过12个小时的超长充电。通常,手机说明书上介绍的充电方法,就是适合该手机的标准充电方法。
  此外,锂电池的手机或充电器在电池充满后都会自动停充,并不存在镍电充电器所谓的持续10几小时的“涓流”充电。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锂电池在充满后,放在充电器上也是白充。而我们谁都无法保证电池的充放电保护电路的特性永不变化和质量的万无一失,所以你的电池将长期处在危险的边缘徘徊。这也是我们反对长充电的另一个理由。
  此外在对某些手机上,充电超过一定的时间后,如果不去取下充电器,这时系统不仅不停止充电,还将开始放电-充电循环。也许这种做法的厂商自有其目的,但显然对电池和手机/充电器的寿命而言是不利的。同时,长充电需要很长的时间,往往需要在夜间进行,而以我国电网的情况看,许多地方夜间的电压都比较高,而且波动较大。前面已经说过,锂电池是很娇贵的,它比镍电在充放电方面耐波动的能力差得多,于是这又带来附加的危险。
  此外,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锂电池同样也不适合过放电,过放电对锂电池同样也很不利。这就引出下面的问题。
  2、正常使用中应该何时开始充电
  在我们的论坛上,经常可以见到这种说法,因为充放电的次数是有限的,所以应该将手机电池的电尽可能用光再充电。但是我找
  到一个关于锂离子电池充放电循环的实验表,关于循环寿命的数据列出如下:
  循环寿命 (10%DOD):> 1000次
  循环寿命 (100%DOD):> 200次
  3、对锂电池手机的正确做法
  归结起来,我对锂电池手机在使用中的充放电问题最重要的提示是:
  a 按照标准的时间和程序充电,即使是前三次也要如此进行;
  b 当出现手机电量过低提示时,应该尽量及时开始充电;
  c 锂电池的激活并不需要特别的方法,在手机正常使用中锂电池会自然激活。如果你执意要用流传的“前三次12小时长充电激活”方法,实际上也不会有效果。
  因此,所有追求12小时超长充电和把锂电池手机用到自动关机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如果你以前是按照错误的说法做的,
  请你及时改正,也许为时还不晚。
  当然,在手机及充电器自身保护和控制电路质量良好的情况下,对锂电池的保护还是有相当保证的。所以对充电规则的理解才是重点,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可以做出某种让步的。比如你发现手机在你夜晚睡觉前必须充电的话,你也可以在睡前开始充电。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应该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并且不要刻意按照错误的说法去做。
  手机锂电池的充放电是有讲究的,同时一些品牌电池能做到手机电池充放电次数较多。

  4、使用锂电池注意防火

  有许多人或许是从手机才开始熟悉锂电池的。其实,它在许多家电中都有使用。毋庸置疑,锂电池高效、体轻等等优点正使其迅速地推广应用开来。可是,你是否知道,使用不慎,它也会使你惹“火”上身?
  锂电池具有体轻、高效、耐低温(-40℃)等优点,0.3mm厚、邮票大小的锂电池可连续使用5年以上,近年来正逐步淘汰现用的碱性干电池和锰电池,广泛应用于许多高档家电和手机中。
  锂电池不同于现用的锰电池和碱性干电池的氯化锌和氢氧化钾水溶电解液,它使用的是有机溶媒。锂电池正极采用二氧化锰、氟化铅、氯化亚硫等材料。负极采用的锂金属箔同一般电池负极使用的氯化锌相比,离子化倾向强、正负极电压差大,这样提高了锂电池的工作效能。
  但是,锂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发热、燃烧现象,轻者影响主机使用,重者还会烧毁主机引起火灾。据报道,日本近年来已发生多起因锂电池发热燃烧引起的家庭火灾事故。
  那么锂电池为什么会发热、燃烧呢?原来锂电池中的许多材料与水接触后,可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并释放出大量热能导致发热、燃烧现象。锂电池正极的二氧化锰,只沾一小滴水便可出现发热现象。锂电池中的氯化亚硫与水接触后,在生成盐酸和二氧化硫的同时释放热能,几种因素使锂电池成为生活中的“火种”,因此人们在使用锂电池时一定要注意防水、防潮湿。各种主机停用后,应取下锂电池置于干燥、低温处妥善保管,以预防和避免因锂电池使用不当而引起家庭火灾事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