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中的PCBA维修事项

楼主(2024-01-02):
在SMT贴片整个加工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很多潜在问题导致某个产品的使用不良,如加工错误、使用不当和元器件老化等问题,但很多产品只是存在一些小问题并不需要全部替换,这就需要对里面的电路板进行维护和维修。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讲解如何对电路板进行维修。
一般贴片加工厂中的维修技术员会进行以下操作:
1、    检查元器件
在SMT贴片加工厂中产品需要维修的时候首先要确定各个焊点的元器件有无错、漏、反的问题存在,确认无物料的真伪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排除了以上问题,就可以拿到一块有故障的电路板首先检查电路板是否完好,各个元器件是否明显烧坏有没有插错。
2、     焊接状态分析
电路板的不良基本上都是焊点的不良,焊点焊接是否饱满或存在异常,首先要参照ISO9001质量体系的管理标准,还有各种SMT加工焊接质量标准,检查有没有虚焊、假焊、短路、铜皮是否明显翘起等肉眼可见的不良,如果存在不良就得进行返修,没有的话就可以进入到下一步了。
3、    元器件方向的检测
在这一环节中我们基本排除了一些肉眼可见的不良,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吗,还要仔细检查二极管、电容点解这些电路板上用量最多的元件或者正负极有要求的的元器件是否插错方向
4、    元器件的工具检测
如果经肉眼判断出没问题的话就要借用一些辅助工具来检测眼睛看不出的问题,SMT贴片加工厂中最常用的工具就是万用表去检测电阻电容,三极管等元器件,用万用表检测最主要的就是查看这些元件的电阻阻值是否存在不符合正常值的,变大或是变小,电容电感是否开路等等
5、    通电测试
上述过程全部完成后,基本可以排除元件的常规问题,通电的话不会因为短路或桥联等产生电路板的烧灼情况,可直接通过电源查看电路板相应的功能是否正常。
以上流程结束后,根据客供BOM和Gerber原理图即可对产品存在的不良进行判断或维修,在我们贴片加工厂我们维修部门的技术员都是从业多年的技术老手

网友:
检查元器件:在维修过程中,首先需要检查有故障的电路板上的元器件是否有错、漏、反等问题。此外,还需要确认元器件的真伪,因为一些元器件可能存在伪造的情况。

网友(点评):
回答的很好,一看你就是专业的工艺工程师,。